[求助] 仿真VCO时不会自起振,怎样设置或者加起振信号让其有振荡波形?

楼主(2015-09-09):
仿真VCO时不会自起振,怎样设置或者加起振信号让其有振荡波形?

网友:
ring 加初始电压
LC 加脉冲电流

网友:
ADE中,trans中 maxstep=10ns,(假设啊,和frequency相关),即可起振。

网友:
加起振电路

网友:
我刚仿过一个三级环形振荡器,如果是环形振荡器的话,设置每一级的初始电压不一样就可以震荡,设置初始电压的方法,如果有负载电容的话,可以通过直接在电容参数里面设置,如果没有电容,可以通过ic staement语句来弄,后者我没搞过,自己查吧。

网友:
LC 的话给C设个初始电压 (i.e.100mV),

ring的话, 设两个初始值, 或者两个switch, during initialization, 一个拉倒vdd, 一个拉倒vss, 然后再release。

网友(2021-11-30):
因为仿真器开始会以一个较大的时间步长做仿真,可能会采样不出振荡器的信号。在这种自激类型的电路,往往需要人工设置步长,比如设为振荡周期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