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如何用低压器件产生一个可以耐高压的电容?

楼主(2015-09-09):
我现在的工艺没有高压电容,我能否有办法用低压的器件产生一个耐高压电容?
比如我可以用几个低压的电容串联起来,这样不就可以耐高压了吗?
是否对?
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你是用MOS做Cap还是用MIM?

楼主:
哪个好用哪个
大概要3p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问题是 你的高压是多少? 你的工艺是多少nm?

楼主:
60V
0.25BCD

网友:
串一个耐压增加一倍,但是电容值小一半。计算一下需要多少个,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V  如果不用高压器件,任何电路都不行了!

串联也是有风险的,会某一个先击穿!

耐压差别不是一点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工艺中耐压器件的栅氧击穿电压和ds击穿电压分别是多大?一般BVds会大于栅氧,实在不行就可以用结电容试试。。。当然,面积会很大很大。。。
    我用过的40V工艺,栅氧击穿电压可以达到80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过的40V工艺,栅氧击穿电压可以达到80V”这个我信,可以做到的!

但是楼主说他不想用高压工艺,普通工艺就只有3.3V,5V这些,无论如何是到不了60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他说bcd,我以为是高压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  有个charge pump里面要用到MOS电容做boost  但是自举完了之后栅极相对衬底压差超过了标准VDD的两倍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反正仿真没提示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有薄栅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有bv参数才会提示错误,如果模型里没有就不提示。而且貌似这是spectre才有的功能,hspice里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HSPICE也有,warn=1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看来我hspice用的水平还比较低。

网友:
自举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两倍电压是加在栅到衬底,gate oxide下方是沟道,电位由source/drain决定,沟道下方有个耗尽层。耗尽层下方才是substrate,所以基本上有一般电压有耗尽层抗了,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种用fringe电容比较好吧,用mos电容去扛这个电压容易影响电路寿命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要有bv参数才会提示错误,如果模型里没有就不提示。而且貌似这是spectre才有的功 ...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的spectre  bv参数是什么  我菜鸟不太了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意,用fringe 电容,耐压距离可用 SO2的击穿电压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D:

    breakdown Voltage啊,具体从哪里看我也不知道。。。但是有这个参数仿真的时候就会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