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时钟下setup time怎么修

楼主(2015-09-09):
各位大侠,我在自学数字前端,学习DC的使用,看了好些资料,还是有些东西不明白。
      想请教下,高频时钟下setup time violation怎么修?
      看了论坛里一些高手写到的sizeup和减少launch path上buffer数量等方法,但是对于高频时钟(上百M),前后级两个reg的clock是相同的,而launch path上有几个单元,因为周期很小,setup time非常容易出问题,想问下高频时钟下setup time violation怎么修?

网友:
问题问得太笼统了,setup修的方法主要是 减小data path 和 增加 clk path.
几百M没没什么问题的,CPU都做了上GHz也可以修啊
当然要看什么工艺了

网友:
看代码 和timing path,问题太难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