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10010序列检测器状态转换图的问题

楼主(2015-09-09):
夏宇闻那本Verilog教程上也有10010序列检测器,但他的有8个状态(IDLE,A,B,C,D,E,F,G),我的有5个状态,状态转换图如下图,大家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你的没有问题,不知道他的8个状态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怕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存在隐含的bug

网友(2016-08-10):
这个简单点说 比如IDLE=0、A=1、B=10、C=100、D=1001 E=10010 那么之后x的值再来就有可能发生重叠的情况10010010,F=101其实是和A状态是一样的,G=1000是和IDLE状态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考虑的角度不同,夏宇闻的那本书考虑的周全了些,因为F和G状态是重叠时候得状态,是为了和最开始的没重叠时候得状态加以区分,我个人认为你俩的都对,之前我也看了好久,感觉有些问题,后来才发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拿这个序列检测器练手学习状态机的设计是可以的,实际IC设计中,直接用5bit移位寄存器shift_buff抓数,当shif_buff[4:0]==5’b10010时,输出指示状态。

网友(2017-06-28):
回复 楼主:

S4状态跳转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