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可不可以在ESD管的漏极和PAD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2015-09-09):
请问在ESD管的漏极和PAD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大小为500欧姆左右,这样对ESD会有很大影响?谢谢

网友:
问题不大吧,注意contact的数量,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电流流通泄放能力。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不行,会改变内部电路的耐压值。比如40V ESD protection, 你加了这个电阻, ESD发生的时候,由于这个电阻上的压降,PAD上的电压会冲到超过40V,内部电路就坏了。

网友:
请问在ESD管的漏极和PAD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大小为500欧姆左右,这样对ESD会有很大影响?谢谢
引用 楼主:

ESD管是什么?要分清是被保护的device还是用来discharge ESD current的device。
被保护的器件加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行!

楼主:
ESD管是什么?要分清是被保护的device还是用来discharge ESD current的device。
被保护的器件加电阻没 ...
引用 网友A:

    是discharge ESD current 的device,要是被保护的device就不纠结了。
是想用ESD管子本身用做驱动管,然后在管子的漏极和PAD之间增加一个50-100欧姆的
poly电阻,省掉芯片外部的限流电阻。但以前的ESD没有这样做过。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就别想那样做了,要不会死的很惨很惨。
IO直接会被打的外焦里嫩,那不是吓唬你,以前我们连错过,把poly挂在了esd diode外侧,也就是你想要的case。你想想就算HBM2k也要1.3A peak current,要在500ohm的poly上产生650V IRdrop,一定会把这个poly 当fuse烧

网友:
回复  lindychen

那你就别想那样做了,要不会死的很惨很惨。
IO直接会被打的外焦里嫩,那不是吓唬你 ...
引用 网友A:

    同意,没有ESD管的poly基本就是个fuse

网友A:
是discharge ESD current 的device,要是被保护的device就不纠结了。
是想用ESD管子本身用做驱动 ...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挺好解决,干嘛一定要在drain串电阻,要限流在source端串也一样啊
而且既然不要这么强的drive strength,不能把输出管的L做大一点,自然就加大了输出阻抗
这样靠snapback的IO都是有标准做法的,建议参考froundry提供的standard IO
要不然你自己做出来的说不准还不会进snapback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想了想还是加大L做了。

网友(2016-04-18):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在源端串电阻跟漏端串电阻有什么区别,不一样烧掉么?

网友(2021-12-22):
如果把楼主说的500欧姆电阻换成1欧姆的metal电阻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