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pice中avanwaves的问题

楼主(2015-09-09):
之前把hspice装在一台win7电脑时一切可以正常使用,但现在装在另一台win7的电脑,打开avanwaves时却老是弹出awaves停止工作,要怎么解决?

楼主:
之前按照说明装的时候,在C盘会生成一个Flexlm文件,把license文件复制进去并设好环境变量就可以,但现在装hspice的时候没有自动在C盘生成Flexlm文件,是不是这里出现问题?

网友:
破解版的吧?
根据说明用license文件生成器把文件生成,然后设定环境变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包里已经有license文件了,直接设环境变量指向,还要用生成器生成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的,license是根据你电脑的mac生成的。软件包里的license是其他电脑上生成的,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怎么之前装在其他win7的电脑的时候可以。而且打开hspice是可以正常仿真的,可以出来正常的.lis文件。只是想打开avanwaves来看波形时就出现“awaves停止工作”的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hspice软件对license的识别能力被破解了,但avanwaves的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弄?你有license文件生成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里有,自己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应该不是license问题。如果是应该弹出的是“license error”的对话框,而不是“停止工作”。好像是软件冲突的问题,发现打开avanwaves时它都是先在后台运行了几秒再被强制退出的。我换了另一台电脑装就可以了。你知道怎么解决软件冲突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license错误的时候就是被强制退出。
     你这种情况可能是这台电脑上之前安装的软件占用了这环境变量。

楼主:
我的环境变量只指向hspice的license也还是会出现问题。我发现出现问题的那台电脑里面设的环境变量很多,应该是有冲突,感觉删了就应该可以用了。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awa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