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标准单元库设计流程,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9-09):
老师给任务让摸清楚基于Synopsys工具的数字标准单元库设计流程,有哪位大神有完整的流程或是心得之类的资料没,还请关照关照菜鸟。比如有哪些步骤,每一步骤都用什么工具,每一步需要准备哪些文件,会生成哪些文件等。

网友:
这个不是简单说就说的清楚的,  事情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做过这个的吗,有没得什么心得之类的上传个PDF让俺菜鸟学习学习!或者其他什么学习资料什么的。
我想先用标准库中现有的某个单元走一下流程,是直接把其中的电路图和版图都拷贝出来对其进行操作就行吗,还需要其他什么文件吗

网友:
没做过,但知道很复杂, 想学会肯定不是简单的事情

网友:
学长之前写过一篇论文《时钟树功耗优化技术与物理实现》里面提到了双比特触发器标准单元库的创建,你去知网找找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没找到呢这篇论文,是不是论文不是这个名字呢,能提供作者姓名吗,那个学校的呢,谢谢

网友:
论文题目没错,难道记错了不是知网上的。。。东南大学,李哲文 查查万方数据 回复 7# 穆德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哈,文章找到了也已下载收藏,待我细细研读一番!

网友:
    丟上來吧

以前听说是
synthesis => 拿其他 synthesis libe -> decompiler 使用 library compiler ,
  把 timing model  + verilog model
  library comipiler 做成 synthesis library .

至於 P&R  cell 先做同高度  cell .
做好後把pin_out 标出做 lef file , 且设一些地方 不能跑metal 线

网友: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Y2706241回复 10# peterlin2010

楼主:
之前5#xizay提到的硕士论文文章,里面有提到标准单元建库的流程,现在上传上来供大家学习。
另外,最近从标准单元库中复制出来一个单元,想从头到尾跑一下流程试试,先用cadence中的Calibre进行了DRC、LVS、PEX提取了带寄生参数的网表,准备供Liberty NCX生成.lib使用,现在上传一篇有关Calibre使用的流程,供大家学习。

现在还不会用NCX呢,请大神上传有关Liberty NCX的指导书(软件的具体操作指南),谢谢了

里面有提到建库流程

里面描述了DRC和LVS的操作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要的文件已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D:

    THANK YOU

                                                                                                    0.18 微米CMOS工艺低功耗标准单元库的开发与验证
http://www.docin.com/p-968178507.html

018μm+CMOS军品级标准单元库的设计
http://www.docin.com/p-968178507.html

基于smic 0.18um eeprom工艺的标准单元库设计
http://www.docin.com/p-1125559228.html
基于smic 0.18um eeprom工艺标准单元库设计
http://www.docin.com/p-1217837743.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沒其他 ?

0.35um标准单元库的设计技术研究及实现
0.18 微米CMOS工艺低功耗标准单元库的开发与验证
UPLOAD SOME DATA

standard cell tutorial Wei Lii Tan2001.ppt (2.26 MB , 下载次数: 53 )

0.18 微米CMOS工艺低功耗标准单元库的开发与验证.ppt (4.13 MB , 下载次数: 69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网上能搜到的这些都不咋用得上的,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工具的问题,还是得向师兄以及大神们请教才行。

    NCX运行脚本文件的命令是“ncx -f file1”这样的格式吗,我运行了说不能读取文件啊(如上图所示),求指导

网友:
这月25号左右,《CMOS集成电路后端设计与实战》这本书上架销售
有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