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 仿真

楼主(2015-09-09):
我用hspice 2013仿真,仿蒙特卡洛1000次,产生了1000个文件, 有人懂得如何设置把所有的情况集中在一个文件中吗?

网友:
用perl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用hspice2010 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而且怎么把dc扫描的图形文件中的情况集中在一个文件中呢?
我的语句是: .dc  vccext  0 5.5 0.1  sweep MONTE=1000
结果是产生了1000个文件:

aa.sw()@1
aa.sw()@2
aa.sw()@3
aa.sw()@4
aa.sw()@5
~~~~~~
aa.sw()@1000
之前只产生了一个文件aa.sw(),包含了所有情况
而且这个不是文本内容啊,perl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hspice 脚本要进行设置呢,比如.option 后面接xx参数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文件,你measure的信息也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没这个问题了,仿真网表里面有一些.option 的设置,我把他们注释掉了,结果仿出来就没这个问题了。应该是由于这些OPTION设置产生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