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求教

楼主(2015-09-09):
我想得到在一定条件下的一个二元函数的最小值,就是函数为z,自变量为x和y,然后z=f(x,y),而x,y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比如0<x<50,0<y<100,问怎么得到z在上述条件下的最小值啊?代码怎么写啊?菜鸟求教啊!

网友:
你的函数是什么呢,总得有个计算的方法吧

网友(2015-11-25):
根据x,y的取值可以得到z值的一个二维矩阵,然后用min找到这个而且矩阵的最小值,而这个最小值对应的x,y就是该极值点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