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fp_placement求教

楼主(2015-09-09):
Create_fp_placement中的-no_hierarchy_gravity,按说明是:Prevents the grouping of cells within the same hierarchal block,阻止相同Hierarchy Block的cell放置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为什么在User Guide中有这么一段话:
For better results, observe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for virtual flat placement:

Disable the hierarchical gravity feature by using create_fp_placement
-no_hierarchy_gravity if the design does not have hierarchy

我很是疑惑:相同Block的Cell放置在一起不是会更好吗?为什么要阻止??求大神给讲解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timing驱动的floorplan不是更好,但是可能会有congestion问题吧

网友:
create_fp_placement 是最粗略的place,基本上不能做为正式place用的(正式place是place_opt ),一般看看就好

如果大型设计,需要先看看模块分布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这个明白,我只是对其中的-no_hierarchy_gravity 这个Option比较疑惑,希望能帮解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