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用fpga读写ddr3时,fpga引脚标准的问题。

楼主(2015-09-09):
用fpga读写ddr3时,fpga引脚标准该如何分配。
NET  "mcb3_dram_dq[*]"                               IOSTANDARD = SSTL15_II  | OUT_TERM = UNTUNED_50;
NET  "mcb3_dram_a[*]"                                IOSTANDARD = SSTL15_II  | OUT_TERM = UNTUNED_50;
NET  "mcb3_dram_ba[*]"                               IOSTANDARD = SSTL15_II  | OUT_TERM = UNTUNED_50;
NET  "mcb3_dram_dqs"                                 IOSTANDARD = DIFF_SSTL15_II  | OUT_TERM = UNTUNED_50;
NET  "mcb3_dram_dqs_n"                               IOSTANDARD = DIFF_SSTL15_II  | OUT_TERM = UNTUNED_50;
NET  "mcb3_dram_udqs"                                 IOSTANDARD = DIFF_SSTL15_II  | OUT_TERM = UNTUNED_50;
NET  "mcb3_dram_udqs_n"                               IOSTANDARD = DIFF_SSTL15_II  | OUT_TERM = UNTUNED_50;
NET  "mcb3_dram_clk"                                  IOSTANDARD = DIFF_SSTL15_II  | OUT_TERM = UNTUNED_50;
NET  "mcb3_dram_clk_n"                                IOSTANDARD = DIFF_SSTL15_II | OUT_TERM = UNTUNED_50;
直接拷贝随ip-core产生的ucf文件,为什么会出现如下错误?
The I/O component "mcb3_dram_udqs_n" has an illegal IOSTANDARD
   value.  The IOB component is configured to use single-ended signaling and can
   not use differential IOSTANDARD value DIFF_SSTL15_II.  Two ways to rectify
   this issue are: 1) Change the IOSTANDARD value to a single-ended standard. 2)
   Correct the I/O connectivity by instantiating a differential I/O buffer.

网友:
LOC映射的对吗?

网友:
SSTL15_T_DCI 我们用的是这个电平标准 用的k7 325t的ddr3控制器

网友:
而且我们在生成ipcore的时候 并没有OUT_TERM这个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