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里面用的LPF滤波器的杂散和环路带宽

楼主(2015-09-09):
PLL 里面用的LPF滤波器的衰减和环路带宽这两个指标分别是表征的是什么??分别有什么功能?????

楼主:
跪求解答他

网友:
衰减是指对带内高频噪声的抑制。带宽表示响应速度和VCO噪声的抑制频率分界点。

网友: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Low-pass滤波器,低通部分滤除VCO的低频噪声,高阻部分滤除PLL中sigma-delta的量化噪声和高频reference signal产生的spur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设计过程中,比如说衰减要做到20db的话,是不是指的是某个特定的频率的的衰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