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ON RESET 模擬問題

楼主(2015-09-10):
请问各位先进,上电复位电路在模拟时,power上升或下降时间要设为多少看临界点比较妥当,因为每种不同的上升或下降时间临界点会有些不同?

网友:
有很多上电模式,1us 10us 100us 1ms 10ms上电等等,你所说的判断上电掉电的反转点在不同的上电模式下反转点差别很大,这说明你的判断电路是有问题,你需要仔细调整相关管子的尺寸,以实现各种上电模式下翻转点相差不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的电路正常工作。

你若果能贴出你的电路来,就更直观、具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每个时间会有一点点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
那不是误差, 而是实际情况。 各种情况都要simulate, 另外不同power supply 上电顺序 (除非已经有限定) 也要simu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