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生成power gating的stdcell PG库时老是报thunderPwrGateFile是空的

楼主(2015-09-10):
向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最近在用voltus,在生成power gating cell的stdcell PG库时老是报thunderPwrGateFile这个文件里没有power gate data,如下图。

然后还会报netlist里面没有power gate cell,如下图

而实际上netlist里面是有power gate cell,下面是netlist

下面是运行的命令

下面是图形界面操作

网友(2018-12-21):
回复 楼主: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分享一下voltus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