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电源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5-09-10):
各位好,在ICC中,我的电源pad给core的电源是VDD, GNDO, 但是core内部的cell 的电源pin 是vdd, gnd, 我建的core ring是 vdd和gnd,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把电源pad VDD和vdd连接起来,GNDO和gnd 连接起来,请问这个怎么连接啊????
请高手赐教!!!

感激不尽~~

网友:
去看看derive_pg_connection的man吧

网友: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gnd -ground_pin GNDO

网友:
回复 3# skipper123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gnd -ground_pin gnd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gnd -ground_pin GNDO

请教一下,在执行了上面这两个命令,就把单元的P/G引脚、power pad的P/G引脚分别与 vdd gnd net创建了逻辑连接。然后在建立电源网络时
会根据P/G引脚与P/G net的逻辑连接自动创建物理上的连接。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YES. 先有逻辑连接,再进行创建物理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