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 schematic check and save 后warning的数量可以设置吗

楼主(2015-09-10):
如题 在schematic check and save 后 报了100个warning, 但schematic中肯定不止100个warning,是否可以设置这个报warning的数量?求大神帮忙!

网友:
设计的时候为何不把warning的问题解决呢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应该问做schematic的人

网友:
这个应该问做设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