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floorplan的问题

楼主(2015-09-10):
用create_die_area 和create_floorplan -control_type boundary
为啥create出来的floorplan 的core区域没有row呢?

还有place_fp_pin -block_level  place 的pin 为啥左部和底部的pin不是fixed 其他都是
fixed ,我的pin 除了location其他constrain 都是一样的?
请前辈帮忙解答?

网友:
1) 是不是 row 的visible没开?
2)试试将所有 的pin的fixed属性去掉,再重新create_floorpl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row visible 打开了,我换成initialize_rectilinear_block 就有row了,很奇怪

网友:
你是多边形啊,当然不能用create_floorplan 了,这个只能是方形的, 只能用initialize_rectilinear_block

有locatiion的会自动fixed , 写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来约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