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10):
各位好:
前端综合好的网表中有一些这样的module:假如该module的名字是A, 该module A的输出都是悬空的,所以在做完PR后,该module被优化掉了,请问我该怎么设置让工具不把该module被优化掉???
跟前端人员反馈过,他们说网表是根据上一版的网表修改来的,会有一些多余的东西,可以不用理会(我也是无语了,DC难道就不能优化掉),但是我在用calibre跑LVS的时候网表上仍然会有这些空的module的定义存在,而我的GDS中又没有这些空module对应的GDS,所以验证的时候还得将这些空module的描述在verilog中注释掉才能跑通过.

楼主:
找到了一个选项setOptMode -preserveModuleFunction true/false:默认是false,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验证下再更新答案

网友:
lvs的时候 改spice啊,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手工place之后fix住呢

网友:
1.place的时候pre_place和in_place优化关掉,另外opt里面的simple netlist 和reclaim area 关掉,这样就不会优化掉了。(坏处是浪费面积)
2.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你导网表的时候,使用saveNelit 加个参数-flat 就好,这样子就可以过LVS了~

网友:
原因是,不flat用hir的话,模块的port口,网表中还是有信息,就过不了LVS

网友:
设置spare cell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是按照三楼icfbicfb的方法来的,试试你的方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