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问题

楼主(2015-09-10):
本人目前从ICC中导出个网表,   通过v2lvs -v trng.v -o trng.sp -s1 VDD -s0 VSS -s stdcell.cdl 为什么还会报警告,
警告: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DFFSX1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trng。
-s不就是把stdcell.cdl的信息INCLUDE进去了吗?????? 不太清楚是为什么  还是这个警告不需要理会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s的时候还需要加stdcell.cdl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将您这句话加上去之后,lvs确实好了很多。 但是还有线不匹配的问题。  我直接将关于filler的都给删除了。

网友:
verilog中先删除filler这些单元, 因为在std_cell中是没有filler定义的, 它里面没有管子.类似的还有tap, raw_end等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0.0  目前我做LVS检查, 报线名对应不上 我这是新手。一般这种情况我需要怎么debug呢? 或者做什么呢? 现在有点迷茫啦。就没见过正确的 一直是incorrect nets  是关于一个模块的 它也是stdcell组成的 我看了下我ICC的网表和版图的sp   ICC中的是XCom**  而版图的sp没有Com**  根本找不到 这是为何啊???

网友:
v2lvs的warning可以基本ignore

lvs的问题不是几句话讲得清的,得慢慢积累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版主您好,   目前要流片了,  我没做calibre的LVS  只在ICC中做了lvs  跟模拟版图老师拼图完毕了。目前才知道需要在calibre中要做从ICC中出来的gds进行lvs报告。 发现问题了。 哎

网友:
top 拼起来还会有不少新的问题,建议静下来慢慢做吧, 只有lvs,drc都pass了再流片吧,否则就是浪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