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FPGA入门连载4:ISE中使用notepad++的关联设置

楼主(2015-09-10):
Xilinx FPGA入门连载4ISE中使用notepad++的关联设置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GjAhEm

1 ISE设置

         ISE自带的文本编辑器,很多版本出现了对中文注释支持不好的情况,并且自带的文本编辑器很多时候在代码编辑过程中不如一些专业的代码编辑器来得好用,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建议大家使用如Notepad++这类的代码编辑器,这里就以Notepad++为例,看看在ISE中如何设置,实现ISE中双击代码文本时,直接就调用Notepad++进行编辑。

打开ISE14.6。然后在ISE的菜单上找到“EditàPreferences…”,如图所示,单击打开Preferences设置窗口。

在左边的“Category”下选中“ISE Generalà Editors”。 Editor选择“custom”;右边输入“notepad++所在路径/notepad++.exe/空格/$1”。Notepad++所在路径不同操作系统可能会不同,大家要先到自己的C盘里面找一个路径,如图所示,这是笔者C盘下的安装文件夹。复制地址栏的地址即可。

关于路径的输入,有点讲究,大家需要注意:

如果路径没有空格就可以直接这么写,如:

         C:/windows/ notepad++.exe$1

如果路径中存在空格,将路径用{}括起来,并且用“/”代替原路径中的“\,如:

{C:/Program Files (x86)/Notepad++/notepad++.exe} $1

网友:
不仅notepad++,gvim等editor也可调用

网友(2016-04-13):
学无止境呀,要学的东本太多了。

网友(2016-12-06):
请问能设置在ISE的文本显示区以notepad++打开吗?

网友(2017-10-25):
这样设置的话就不能在ISE中打开某个模块的程序了

网友:
谢谢,xilinx使用很多,学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