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普通transistor 两侧的有源区加dummypoly,为什么lvs 不认为它是个dummy

楼主(2015-09-10):
如题,rf transistor 可以这样在有源区上加dummy,为什么普通管子不可以,有什么特殊层需要画

网友:
当然不认了,他们又不认识,所以要加识别层,lvs command file也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什么识别层?

网友:
不是在lvs option里有选项可以过滤掉dummy吗?

网友:
为什么要加在有源区上呢?一般就只要加poly就行了,防止过刻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仿照rf transitor  的结构,rf transistor model已经固定,不想用它

网友:
可以在lvs option 中设置滤掉dummy

网友:
在有源区加DummyPoly?如何加??

网友(2015-10-25):
2楼 楼主讲的很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在有源区加dummypoly的话,实际上它已经产生了一个MOS管了吧,不论它是虚拟Mos还是一个真正的Mos管。
    虚拟Mos的话在MOS区域内加一层识别层,然后在Command File里面去除这种情况,或者把虚拟的管子统一起来命名,如"dummy*",然后在Command File里面加上语句EXCLUSE CELL ” dumm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