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综合时序逻辑电路

楼主(2015-09-10):
最近使用ICC综合时序逻辑,咨询了几位前辈,都说组合逻辑是不用约束的。如此一来,我觉得就是ICC默认会得到最优的组合逻辑结构。那么如果我是这样,把组合逻辑放在两个时序逻辑之间,不可以进行约束了?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c综合后的面积使用率居然超过1了,什么情况?

网友:
你画的这个还是要约束的吧。你这个模块是时序逻辑的一部分,只是在这个小模块中是纯组合而已。
使用率超过1了,是你给的面积太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模块可以说是时序模块的一部分,但其实就是要求一定的工作速度。也就只是想对纯逻辑电路进行约束。关于面积问题,难道是因为set_max_area为0的原因?

网友:
set_max_area 0 应该不是问题。你是用SPG方式综合吗?是的话,应该是core area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使用SPG的方式

网友:
set_max_delay 来约束

通常组合logic包含在时序路径的datapath里面, 也就被clk freq所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