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Cgs怎么获取

楼主(2015-09-10):
如题,需要得到管子的Cgs,该怎么获取?用的是Cadence 工艺库是smic18mmrf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HSPICE仿真,一个.op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
顶2楼 ,请问 用spectre 仿真的话 怎么得到 Cgs ?

网友:
说一下我的理解。BSIM3V3对MOS电容建模,是用一个四端口电容来模拟的,把四个端口电压对四个端口的电荷的影响分开来处理。总共定义了16个微分电容。比如对于g端口电压的变化,导致,g,s,d,b端口电荷的变化,就有四种对应的电容,分别是cgg,cgs,cgb,cgd. 满足cgg+cgs+cgb+cgd=0. 其他三个端口类似。如何从这16电容计算等效的任意两端口之间的电容,我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不过可以近似这样来处理:每个端口虽然定义了4个微分电容,单是很多数值都很小,可以忽略,凡是比较大的电容,Cxy和Cyx数值都差不多,但不相等 ,任取一个作为cgs都可以。ic610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其中cgsov1应该是交叠电容,要加上这个结果。ic51的结果就没有这一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放出来了,跑个dc然后点results下的Print 里的DC Operating Points,选中管子就会跳出结果窗口。里面找找就有。

网友(2016-11-03):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7-05-25):
回复 网友C:
想请问您,在DC仿真的结果中还有带有“bo”后缀的电容,您知道这是什么含义吗?需要加入到总的寄生电容中去吗?比如“Cgdbo”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是BSIM4 model的输出结果。这个电容是综合考虑了MOS本征电容和交叠电容后,总的微分电容,四个端口组合定义,有12个值。这个电容不包括源漏和衬底的PN结电容。
不需要重复考虑cgs和cgsdo,后者包括了前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有一句话我不太理解,望您指点。
“不包括源漏、衬底的PN结电容”中“PN结电容”指cdb和csb吗?但是这两项也有cdbbo和csbbo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csb cdb是MOS本振电容的16个微分电容之一。源漏/衬底PN结电容的符号是cjs cjd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您指点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HSPICE仿真,一个.op分析就可以了

电容数值后面的这个f代表fF吗?

网友(2025-02-16):
大家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