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对于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办法约束吗?

楼主(2015-09-10):
采用tsmc13工艺,每个输出都要驱动40um的的晶体管,这个有办法进行约束?

网友:
你说pad还是  pin, 40um 管子,说法表示没有听过

网友:
40u要替换算成cap值才能约束,问模拟看有多大cap值
set_output_load

网友:
另外这个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过是encounter的,http://bbs.eetop.cn/thread-4362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