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t_multicycle_path 不成功

楼主(2015-09-10):
DC综合报告如左图所示,由于其中efuse模块的输出需要多个时钟周期,设置了multicycle_path
具体设置为: set_multicycle_path 20 -from i_efuse_ctrl/i_efuse/efuse_acc_rd/rd_st_gen/register_negedge/clk
- to
i_efuse_ctrl/i_efuse/rd_data_gen/register_posedge/d
但设置之后时序报告却没变化,求高手解释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一般set_multicycle_path 都会设-setup (20)和-hold(19)两条约束,不知道你这样默认20个cycle是否能约束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   不过我刚按你的方法设置了hold,综合的报告中应该还是没约束上。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需要进一步查看一下flase path的设置,这一类设置具有贪婪性

网友(2016-10-24):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这种问题,明明我设置上了,但是还是报出timing 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