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增大的原因

楼主(2015-09-10):
到底是什么的改变才使cell的驱动增大?是不是管子增大了cell的面积就大,cell的驱动就大?求助大神科普

网友:
宽长比越大,等效电阻越小,给电容充电的RC时间常数越小,充电更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宽长比变大,不是会导致等效寄生电容变大吗?RC常数不一定就是变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要看哪个是主要因素,哪个是次要因素了。   我手上没有器件的书,忘了等效电阻和等效电容与宽长比的关系了。

网友:
还有net电容占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