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笔试一道题目

楼主(2015-09-10):
这是最后两问

网友:
没看懂, met还有风险么?   startpoint怎么是反沿clock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沿这个可以先不管;关键是根据什么判断这个operating conditions的呢? 还有这个存在什么风险呢

网友:
应该是unknown,因为从里面确实看不出这个condition在哪里

min的意思是hold check的意思,不是cond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what's the test risk ?

网友:
完全看不懂这个题想干什么

网友:
what's the test risk ?
这个应该是指scan chain的问题吧。一般来说scan dff是同一个沿跳变的。这里ff1是下降沿,而ff2时上升沿,所以是不是会使coverage 下降?求DFT大神来指导。

operating  应该是unknown。

网友:
operating conditions 是best吧,算hold slack的时候要用 最快的算,所以是best

网友:
operating condition 应该就是unknow ,因为给出的只是一个hold timing check report,这条path也有可能是在setup corner下报出来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test risk 可能就是scan coverage的问题。

网友:
7) 看不出来OP, 应该是unknow
8) 经典且常见的C6违例, 可能会出X态,或者上机台调试的时候失败。不过如果ATPG工具能看到这个DRC,你就不用担心了,会自动帮你处理好。如果数量比较多,覆盖率影响比较大,在scan mode下bypass到正沿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8)不是很理解,您能否再稍微详细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