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关于一种SAR ADC结构的工作原理,毕业在用,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9-10):
图中的结构引自ISSCC 2010,关于补偿误差的,文章附件中上传了(下载不需要信元喔~)
这个结构非常诧异,它在搜索过程中应该不是以二进制的方法搜索的,为何权重是2的N次方,完全不懂其工作原理,最近毕业在做这方面的设计,希望论坛里的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我勒个去,怎么设置下载不消耗信元???

楼主:
题目是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2010年ISSCC的文章,如果还需要消耗信元的大神可以自行去下载

楼主:
我很好奇当第一拍比较完Vip和Vin之后,如果Vip>Vin,那么第二拍比较器两端的电压分别的多少!!!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
这个是liu chuncheng的博士论文里面的结构,你仔细看看他博士论文吧,里面讲得很清楚。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他加入多余电容的目的是解决settling的问题,其实输入范围被限制了。我画了一个示例,你研究研究,你可以去看他的博士论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博士论文能上传一下嘛?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他的博士论文传一个看看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会不会涉及到版权问题,你留个邮箱我发给你吧,就不上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也发我一份啊。413427905@qq.com谢谢

网友:
当上级比较出现错误时,可以通过3C,6C,9C再纠正回来。所以比较的结果要用DEC处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找到了 坛子里有

PHD_CCLiu_Design of High-Speed Energy-Efficient SAR ADC.pdf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一点还不太明白,如何判断比较的结果有没有出现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博士论文跟他写得文章一样的。。。就是他发表的文章的合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一点说吧,冗余的思想就是这样的SAR ADC的量化过程就相当于天平称重,假设我们有16、8、4、2、1的砝码。我们去称一个17克的物体
原则上来说我们是先放16克,再依次放8、4、2、1克的砝码。17=16+1,量化结果为10001.
但是这种binary思想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一次比较就出现问题了,比如16克我们没放上去,即使我们后面8、4、2、1的砝码都放上了,最终结果也是8+4+2+1=15,也就是说后面的权重是补偿不回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冗余的思想,比如安照该论文的想法,我们又添加了一个4克的砝码,即使16克没放上去,我们也可以8+4+4+1=17,能把这个错误补偿回来。
这种思想其实就是sub-binary,主要是为了提高转换速率,例如16克的砝码放上去,天平稳定的时间肯定是最长的,如果用了冗余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天平没有完全稳定的时候添加下一个砝码(相应地对于电容就是setting time没有完全满足),即通过多余的比较次数来减少高位的setting时间,效果要折衷考虑。
冗余消除的只是比较过程中的错误,即动态的DNL,并不能消除电容失配带来的静态DNL,所以原则上,该数字校准的还是要数字校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 才看到,很形象的比喻,冗余应该是提高速度而生的而非精度,比较的次数多了,得到正确结果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滴,主要就是提速的,增加比较次数和减少setting time的折中

楼主:
回复 6# yjsun 博士论文里讲的和ISSCC上的那篇文章差不多,要点还是不清楚,同一个值,用二进制方法搜和用他讲的这个结构搜索得到的数字码不一样,这该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7# CMOS永日 我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对你图中同样的Vi值,用普通二进制搜索来求得值和该种方法搜到的值有可能是不一致的,这样的话该怎么解决?第二,你说的输入范围是被限制了,意思是说如果用了这种方法,那么ADC的输入信号范围就不能满摆幅了,当输入信号超过8/9Vref或者小于-8/9Vref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例如,当输入信号稍稍大于7/9Vref时,普通二进制搜索得到的值是14,但是该种方法搜到的值就是15,这样是不是就出现错误了?

楼主:
回复 16# zengyl 你说的这个还是蛮形象的,但是我不理解的是所有电容加起来并不是2的指数倍,这该怎么去理解,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确实不是2的指数倍了,所以文章说达不到满幅度的输入,量化幅度是1x(1024/(1024+128+32+1))。至于文章说的-73貌似有点问题,它里面的电路最后出来的结果也不是完全的-73。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你知道思想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一个“值”没关系啊,而且并不是真的不是一个值,只是你量化的权值本来就不同了,比如100这个数字,你用2进制和10进制去表示,它也不同啊,但是它本质是一个数。加了补偿后,实际的单位权重要比原来2进制小了,所以你如果还是原来的思维,那结果就偏大,所以才会有你说的,原来是14,现在成了15。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要输入在限制的范围内,应该是得到一样的数字值啊,超过了有可能造成错误,比如电容阵列是8,4,2,2,1,1,一共是18个单位电容,要达到二进制搜索的要求,输入信号幅值应该在正负16/18*Vref范围内,相当于对于满摆幅的信号只有其中的16个单位电容采样,这样,在第一次比较的时候,就是-16/18*Vin+8/18*Vref=(-Vin+1/2*Vref)*16/18,这样实现二分。

网友:
这是上极板采样形式的SAR。

网友(2017-12-06):
关于一种SAR ADC结构的工作原理

网友:
搜索过程中应该不是以二进制的方法搜索的

网友(2020-12-27):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iu chuncheng的博士论文里面的结构,你仔细看看他博士论文吧,里面讲得很清楚。 ...

大佬,可以求一个论文吗,邮箱534784995@qq.com 谢谢

网友(2022-03-17):
详细资料

网友F(2022-05-2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翻冗余翻到这个问题,有个问题,为什么补偿的那位电容,在计算数值的时候要减去0.5呢?这个0.5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翻冗余翻到这个问题,有个问题,为什么补偿的那位电容,在计算数值的时候要减去0.5呢?这个0.5是怎么来的 ...

个人理解,这个减去0.5倍是因为加冗余后,生成的数字码整体有一个偏移,减去0.5倍,得到的数字码与不加冗余生成的数字码一样

网友(2025-04-29):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