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azavi书一道差分对习题的疑问

楼主(2015-09-10):
如图,题目让分别画出差模输入共模输入的Vi-Vo草图。
Vin1和Vin2为差动信号,大小从0变化到VDD。
答案我认为有点问题。
考虑差模输入。
我认为,Vid在0-Vth1的过程当中,M1,M2都是处于off状态的。那么Vo=Vout1-Vout2不会有变化,应该为0。

还有,M1,M2都是off状态的时候,Vout1和Vout2的大小应该具体是多少呢?
假如为0的话,那么对于M3,Vsg>Vth3,处于开启状态,二极管接法可等效为一个电阻,那么M3压降为0,Vout1应该是VDD。所以假设错误。
假如VDD的话,M3在off状态,电阻无穷大,所以Vout1也不可能是VDD。

大神们最好能给个思路

网友:
Vid=0只是说明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  又不是说是0  输入对管当然可以是正常工作的   这个知道了下面的问题你也就明白了  M3M4消耗一个Vgs  大小有多大由尾电流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问的。Vin1和Vin2为差动信号,大小从0变化到VDD。显然没有其他偏置电压啊。

网友:
    找个你身边的人 让他指着书跟你讲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两个差分输入端大信号总有一个处于负电压,因此至少有一个MOS管不能正常工作。这样说对吗?

网友:
这样吧,假设VDD=5V,Vin1=2.6V,Vin2=2.4V,结合你的疑问分析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d=0,是在共模偏置下,差分小信号输入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