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采样时上极板固定电压怎么产生

楼主(2015-09-10):
sar adc在采样阶段时,如图1,下极板采样,上极板接固定电压Vcm。该vcm电压要能快速的建立与恢复。
初步想到了图2与图3。图2 的电阻要是很大的话,完成采样的时间会加长,我希望在250ns内完成采样。要是电阻设计小的话消耗的电流就会大。图3采样buffer的低阻输出,但是不清楚该结构会不会产生抖动。请教大牛们一般都是如何设计该处的,采用了什么结构,或许还有什么我没有想到的请指点一二,thanks。

网友:
差分还是单端?差分的话, settle慢一点有啥关系。。。又不是vref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顶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2015-10-18):
第二种把;加适当电容滤波;comp抗回程噪声设计。。。

网友(2017-12-05):
sar adc 采样时上极板固定电压怎么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