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网表在virtuoso中lvs问题

楼主(2015-09-10):
下面是我hcell发现的问题, 这个D指的是二极管吧  但是我ICC中并没有用到二极管啊。为何会出现呢。不是很理解,这个问题有可能导致后面线名不正确的问题吧。我用的是SMIC130的工艺库。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吗?谢谢啦先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trng
SOURCE CELL NAME:
trng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61
61

Nets:
3648
3628
*

Instances:
195
195
MN (4 pins)

198
198
MP (4 pins)

31

0
*
D (2 pins)

3
3
ADDFHX4 (7 pins)

65
65
ADDFXL (7 pins)

6
6
ADDHX1 (6 pins)

50
50
ADDHXL (6 pins)

45
45
AND2X1 (5 pins)

46
46
AND2X2 (5 pins)

5
5
AND2X4 (5 pins)

2
2
AND2XL (5 pins)

4
4
AND4X1 (7 pins)

82
82
AO22X1 (7 pins)

9
9
AOI211XL (7 pins)

9
9
AOI21X1 (6 pins)

18
18
AOI221XL (8 pins)

32
32
AOI22X1 (7 pins)

35
35
BUFX2 (4 pins)

7
7
BUFX4 (4 pins)

4
4
CLKBUFX2 (4 pins)

54

54
CLKBUFX3 (4 pins)

15
15
CLKINVX1 (4 pins)

2
2
CLKINVX12 (4 pins)

21
21
CLKMX2X2 (6 pins)

511
511
DFFRX1 (7 pins)

32
32
DFFRX2 (7 pins)

2
2
DFFRX4 (7 pins)

2
2
DFFRXL (6 pins)

2
2
DFFSX2 (7 pins)

5
5
DLY2X1 (4 pins)

2
2
DLY2X4 (4 pins)

57
57
DLY3X1 (4 pins)

2
2
DLY4X4 (4 pins)

362
362
INVX1 (4 pins)

3
3
INVX20 (4 pins)

14
14
INVX3 (4 pins)

2
2
INVX6 (4 pins)

13
13
INVXL (4 pins)

2
2
MX4X1 (9 pins)

90
90
MXI2X1 (6 pins)

5
5
NAND2BX1 (5 pins)

35
35
NAND2X1 (5 pins)

25
25
NAND2X2 (5 pins)

7
7
NAND3X1 (6 pins)

13
13
NAND4X1 (7 pins)

7
7
NOR2BX1 (5 pins)

2
2
NOR2BX2 (5 pins)

545
545
NOR2X1 (5 pins)

4
4
NOR3X1 (6 pins)

3
3
NOR4BBX1 (7 pins)

28
28
NOR4X1 (7 pins)

8
8

OAI21XL (6 pins)

10
10
OAI222XL (9 pins)

289
289
OAI22XL (7 pins)

97
97
OAI2BB2XL (7 pins)

5
5
OR2X1 (5 pins)

2
2
OR3X2 (6 pins)

18
18
XNOR2X1 (5 pins)

72
72
XOR2X1 (5 pins)

21
21
XOR2XL (5 pins)

3

3
XOR3X1 (6 pins)

------
------

Total Inst:
3238
3207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38: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9:S

--------------------------------------------------------------------------------------------------------------

2
Net X5/330
XCompression/N227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3: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13:S

--------------------------------------------------------------------------------------------------------------

3
Net X5/206
XCompression/N226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4: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12:S

--------------------------------------------------------------------------------------------------------------

4
Net X5/208

XCompression/N228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2: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14:S

--------------------------------------------------------------------------------------------------------------

5
Net X5/263

XCompression/N224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6: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10:S

--------------------------------------------------------------------------------------------------------------

6
Net X5/288
XCompression/N241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40: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7:S

--------------------------------------------------------------------------------------------------------------

7
Net X5/340
XCompression/N240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41: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6:S

--------------------------------------------------------------------------------------------------------------

8
Net X5/289
XCompression/N239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42: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5:S

--------------------------------------------------------------------------------------------------------------

9
Net X6/305
XCompression/N230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16:S

--------------------------------------------------------------------------------------------------------------

10
Net X6/307
XCompression/N229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1: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15:S

--------------------------------------------------------------------------------------------------------------

11
Net X6/319
XCompression/N231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49: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17:S

--------------------------------------------------------------------------------------------------------------

12
Net X6/470
XCompression/N232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48: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18:S

--------------------------------------------------------------------------------------------------------------

13
Net X6/481
XCompression/N221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4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7:S

--------------------------------------------------------------------------------------------------------------

14
Net X6/482

XCompression/N220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41: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6:S

--------------------------------------------------------------------------------------------------------------

15
Net X6/385

XCompression/N222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39: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8:S

--------------------------------------------------------------------------------------------------------------

16
Net X6/492
XCompression/N242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39: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8:S

--------------------------------------------------------------------------------------------------------------

17
Net X6/444
XCompression/N243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38: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9:S

--------------------------------------------------------------------------------------------------------------

18
Net X7/385
XCompression/N219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42: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XU2_5:S

--------------------------------------------------------------------------------------------------------------

19
Net X7/404
XCompression/N247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3: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13:S

--------------------------------------------------------------------------------------------------------------

20
Net X7/405
XCompression/N246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4: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12:S

--------------------------------------------------------------------------------------------------------------

21
Net X7/436
XCompression/N244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6: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10:S

--------------------------------------------------------------------------------------------------------------

22
Net X8/573
XCompression/N248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2: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14:S

--------------------------------------------------------------------------------------------------------------

23
Net X8/680
XCompression/N252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48: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18:S

--------------------------------------------------------------------------------------------------------------

24
Net X8/682

XCompression/N251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49: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17:S

--------------------------------------------------------------------------------------------------------------

25
Net X8/683

XCompression/N250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U350:A

** missing connection **

XCompression/Xsub_127_2/XU2_16:S

楼主:
回复 楼主:

   本人认为主要就是那个D没对上导致后续错误, 我hcell导进去之后为何没反应呢。。。。 顶起来啊   求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大神指教下啊。。。。

网友:
case没开吧, report能贴好些么,这种format 谁看得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SE是yes吧   我开了啊   第一次发 sorry  以后会注意、、 我改成NO 跑了一遍还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