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肖特基二极管会削波?

楼主(2015-09-10):
为什么肖特基二极管会将正弦波削平啊?

网友:
当然会,奇怪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弦波的幅度大于二极管导通电压的时候二极管就近似导线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普通二极管可没有削波现象啊。假设正弦Vpeak=3V,普通二极管导通压降为0.7V,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为0.4V。对于普通二极

管,正弦波经过后还是正弦啊,尖峰没有被削平,只不过降低了0.7V,变成2.3V了。而对于肖特基二极管,尖峰却被削平了。这是什

么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是导线的话,应该不会削平,只是降低了输入电压的峰值吧。削平应该是表现了一定的容性,只有电容才能在充满电的情况下维持一定

的电压不变。我们知道电容有滤波的功能,正弦波对电容充电可以被削平,最终变成直流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奇怪,而是想知道削平的原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啊?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的图贴一下,看下是怎么连的,又是怎么个削平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削不削的,二极管都是单向导通特性
我猜你要问的是半波整流、全波整流,自己去baidu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地说,因为二极管导通电压为~0.7V,请见下面的解释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60wPEgnA2sEI8CtLYR1KYZMS1kl0tV9cRx_YPQM6XFK9gKudFDJ7pUFawvpRuBupbIMXQLrdxv-jYLdAqp3nM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