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G的timing check与FF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9-10):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ICG的timing check与FF的有什么区别?英伟达面试题,不知道如何回答

网友:
ICG 是 latch 的timing check

网友:
搭车问个问题,顺便回答一半你的问题:一个sta的文档上讲gating信号要在gate cell无效时到达,一般gate cell是and or nand,or or nor,如果是and or nand gatting信号应该在clock为0时到达,如果是or or nor相反,但是icg cell都是在reg和gate cell做在一起的,这个怎么检查呢?

网友:
就是去E端的timing, 和FF的类似吧,没太多区别,

icg都是集成在一起的,具体sta工具会分析的,想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回答的,他笑了,具体我也搞不懂

网友(2016-01-03):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 icg check 类似gating check ,有timing borrow,一般setup slack 为0 , FF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