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LAYOUT 電流問題

楼主(2015-09-10):
请问各位先进,如图M3/4宽约30um,M3长约150um,M4长约180um,然后分给NMOS的source 端,想请问电流走向是如何,那每根MOS source 端是否分到30/10 =3um?还是180/10=18um?

网友:
看了好几遍才大概猜到在说什么。建议楼主先搞清w和l。
不是你想分就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