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5-09-10):
VCO、PLL之类的电路,不理解相位噪声的频率偏移,比如有些论文的频偏是@1MHz,有些又是100K或10M等等,请问是怎样确定这些频偏的呢?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有应用背景的都是看指标要求,指标要求100k就贴100k的,要求900k就贴900k的;如果没有要求普遍还是1M、10M的多,也不排除部分paper专门设计降低低频偏或者高频偏下低相噪的VCO,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个人意见。。

网友:
一般是选定100K,1M, 2M这样,然而这并不影响判断和推导。根据Hajimiri's model, phase noise 随频率偏移下降的斜率一般是20dBc/10倍频,可以换算下。但是不精确。
建议把hajimiri and Lee的文章看下。

网友:
spot noise spec 来自system engineer 基于interference 的budget, integrated PN 的上限/下限基于 sampling rate 和symbol ra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额

网友:
只知道VCO一般看100K的,PFD,CP通常看10K的,不过也没太懂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VCO 看100K CP看10K 你从哪看到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情况下VCO的PN主要是高频部分贡献PLL的PN, PFD,CP主要是低频部分,所以一般情况下PFD,CP看10K,VCO看100K或者1M。当然频率高低取决你你选择的环路带宽。
    对于PLL到底关注哪个频率的PN,你要看一下PN的定义,以及PN对接收机系统的SNR的影响,算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不同的标准选择不同的频偏处的PN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10k,100k,1M的应该指的是频偏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去看下相位噪声的定义你就明白了。 理想的LO和非理想包含noise的LO进行混频,所得到的频谱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