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用path画保护环的问题,怎么才能导出数据时,path不会散掉

楼主(2015-09-10):
画的时候好好的,数据导出后,再导入就会散掉,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问题

楼主:
就是path出来的guard ring,如果导出的GDS,再导入版图的话,所有guard ring都散架了,怎么保持不散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path出来的guard ring,如果导出的GDS,再导入版图的话,所有guard ring都散架了,怎么保持不散架呢?

网友:
导出的时候 不要flatt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