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9-11):
1.放大器有OTA 和OPA差别,OTA输出为电流,可以等效为电流源,有大的输出电阻,为什么驱动不了小的负载电阻呢?照理说电流源驱动小的负载电阻问题不大啊? 还是下面的说法是对的呢:接小的负载电阻,使得OTA放大倍数下降,所以才说驱动不了?这个驱动又是怎么理解的呢?2.OTA 后面接一个BUFFER变成OPA,这个BUFFER指的是源跟随器么?如果是这样的话,OTA输出的是电流信号,电流信号接到MOS管的栅端,而源MOS管栅端是电压输入啊...
3.简单的共源级(电阻负载、电流源负载、二极管连接负载)是属于OTA还是OPA啊?
大神救我。。。我理解不了这些问题啊。。。。。

网友:
1、OTA驱动不了小的负载电阻是因为其主极点不在输出端,输出端是次级点,小的负载电阻与大的输出电阻并联得到小的阻值,相当于把次级点往低频处推,降低环路稳点性能,可驱动小电容。
2、OTA后接buffer,buffer具有大的输入电阻小的输出电阻如flower,电压与电流是相互的,没有电压何谈电流。
3、输出电阻:电阻负载为MOS输出电阻与电阻负载并联,电流源负载为MOS输出电阻,二极管连接负载为MOS跨导倒数

网友:
模拟电路其实真的不适合自学,有些时候有人指导进步神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挺吊

网友:
涨点姿势了  但是确实是自己在摸索 没人带,,导师养老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OTA驱动不了小的负载电阻是因为其主极点不在输出端,输出端是次级点,小的负载电阻与大的输出电阻并联得到小的阻值,相当于把次级点往低频处推,降低环路稳点性能,可驱动小电容。

貌似没答道点子上!

驱动不了小电阻,本质就是应为输出电流很小,如果驱动小电阻,V=RI,可知……

网友B:
同意楼上,补充几点
ota接小电阻负载呈现电流驱动的特性,电流驱动能力自然够,但是算电压增益时电压驱动能力是不足的。

ota接跟随器gate后是没有电流驱动能力的,这个时候ota相当于电压放大器opa,因为负载相当大。

楼主不明白的地方是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理解不透彻,可以开电路分析的书重新翻一翻。

关于OTA,OPA的区别在于这个电路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输出的信号又是相对负载而言的。对于OPA来说,如果驱动能力足够大,当它挂远小于输出阻抗的负载的时候你也可以称其为OTA;同理,对于OTA来说,如果它负载端挂的是MOSFET的GATE端,你也可以称其为OPA。OPA,OTA只是叫法不同,本质上只是输出信号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顺带:应届生求职模拟岗,电源方向,其他岗也可,RF没接触过。
Azeeee@sina.com

网友(2023-04-15):
小白表示这居然是有区别的

网友C(2024-02-26):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补充几点
ota接小电阻负载呈现电流驱动的特性,电流驱动能力自然够,但是算电压增益时电压驱动能 ...

前辈您好,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理解透彻:

一方面说,OTA输出阻抗高,不能驱动小电阻,而小电阻对应大电流;
另一方面说,OTA是电压控制电流源,输出稳定的电流信号,就是说相当于电流源,但是电流源的负载就应该是一个小电阻啊,这样容易吸收电流;

这样理解的话,以上两方面好像是矛盾的,是哪里混淆了呢?
是不是电流源的恒流理解为它的直流特性,而OTA输出恒定电流从恒定的电流增益来说的呢?
OTA驱动电容没有问题,驱动电容没有电流,就是说OTA输出电流信号只能是很小的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理解透彻:

一方面说,OTA输出阻抗高,不能驱动小电阻,而小电阻对应大电 ...

1.电流源等效为一个理想电流并联一个大电阻,电压源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压串联一个小电阻。(诺顿等效和戴维南等效),如果电流源并联的电阻小了,或者电压源上串联的电阻大了,电流源上串联了电阻,电压源上并联了电阻会是什么样的表现?
2.对于一个实际的放大器,不论opa还是ota,都是有输出阻抗的。一个实际的放大器,电源电压是受限的,如果ota输出阻抗500k,驱动100ohm电阻,这个电阻能分到电压吗?
opa的输出阻抗可能是500ohm左右。驱动100ohms的电阻还是能分到一点电压的。
3.电容100uF和1p,也是不一样的,大电容也要输出电流大的放大器来,将100uF电容,再1ms内从0v驱动到5v,需要很大电流的。
4.opa,ota这种概念型的,遇到一个放大器,你就看它能驱动啥样的负载。

网友(2025-10-15):
我根据帖子总结了一下,所以根据驱动的负载判断的话,如果负载是小电容,就是OTA;如果负载很大(如gate),就是O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