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具为什么会自动更改了模块power pin 的连接?

楼主(2015-09-11):
在floorplan的时候已经定义好了PLL模块的power pin 的逻辑连接,power pin AVDD连到PLL_AVDD net。但是place之后,工具却将power pin AVDD的逻辑连接(属性net_name)连到了另一条power net 1V8A。求大神赐教

网友:
实在不行 set_dont_touch就行了,

楼主:
谢版主回复 2# icfbic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