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的输出驱动1.5米长的同轴电缆, 请教有什么简单的驱动芯片解决方案

楼主(2015-09-11):
现在需要通过一个1.5长的同轴电缆连接一个芯片的SPI输出到另外一个芯片上, 20MHz的信号. 输出芯片本身驱动不了这么长的线, 请问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和芯片推荐可以用来做buffer?  3.3V的电压想到可以用LVDS, 但是要两个芯片略复杂, 接收端的PCB已经设计好, 还是希望用一个驱动芯片来解决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