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温度升高了,为什么关断电流变大了?

楼主(2015-09-11):
这个稳压器当温度升高了,关断电流变很大了,怎么改进啊?

网友:
芯片关断后,一般都是VDD电压反向加入到PN结上。而PN结的反向漏电和温度是指数关系。粗略的说,温度每增加5C,反向电流翻倍,但是还是和少子浓度相关的。
因此你的仿真结果很正确,电路没有问题,要接受现实。

网友:
正常漏电。
尽人事,听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