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双触发器同步的信号宽度的问题

楼主(2015-09-11):
最近在看一些单比特数据跨时钟同步的一些资料,最简单的同步方案就是电平同步器,也就是双触发器同步。原理很简单,但是我对其被同步信号的电平保持宽度的要求有所疑惑。资料上是这么说的:The circuit is level synchronizer where the signal crossing clock domains stays high and low for more than a two clock cycles in a new clock domain.

就是说被同步信号的高低电平持续宽度至少是新时钟域的两倍周期以上,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我认为只要大于一个周期加建立时间就可以被采样,为什么一定是要大于两个周期呢?希望能有前辈帮忙解除疑惑。

网友:
英语不行啊,这句话不是说,同步过后的数据在新时钟域至少两个时钟宽度吗?

网友:
意思:相当于延迟2个时钟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难道我理解错了?不过就算您的理解,同步完了会至少维持两个周期吗?也不一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意思啊。。。看来我真的理解错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理解错,文章中的确是这么说的,输入信号保持有效时间至少是新时钟的两倍周期长度。还是不能理解啊

网友:
   这个意思不就是相当于在新时钟域延时了2个时钟周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拜托延时不能起到展宽的作用,怎么stay high or low?

网友:
你好,可以把资料放上来吗?,谢谢

网友:
回复  coyoo
拜托延时不能起到展宽的作用,怎么stay high or low?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们说的事情不在一个点上。1、所谓的延时2拍是指脉冲进入新时钟域后打了两拍;
2、你所谓的保持两个时钟周期有效,确实是脉冲展宽,但是展宽处理不是在新时钟域完成的,而是在传导进新时钟域之前就要完成。
3、为什么是2个时钟周期?目的就是为了在新时钟域确保被100%采样;有些资料也认为其实1.5个时钟周期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这就附上。。。 Asynchronous Signal in a Synchronous World.pdf (609.13 KB , 下载次数: 6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资料,学习下,非常感谢

楼主:
跟同事讨论后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了,两级寄存器可以降低亚稳态的传播的概率,但是不能保证在第一级寄存器发生亚稳态的时候,第二级寄存器能够恢复出正确的数据。因此为了保证数据的正确输出,数据须在第一级寄存器上至少打上两拍。
谢谢各位回复指导,如果有纰漏还希望各位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大概搞清楚了,多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你之前的理解是对的,1个多就够了,除开亚稳态那次,只要再有一次稳定的采样就够了,原理上是这样的。至于各种资料上普遍说两个以上,那应该是给你在实际做电路时的建议,所谓油多不坏菜。那些资料反正都是抄来抄去,没几个是原创,看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是的,谢谢指导!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