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VCS和NC的区别

楼主(2015-09-11):
自己尝试了下,好像NC的语法要求更为严格一些,很多VCS能过的文件,在NC编译的时候就会报错。
另外觉得NC的信息也太含蓄了,全是什么ncvlog  然后后面的什么*E.EXPFUN,*E.EXPSMC,*E.UNDIDN 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

他跟VCS还有别的方面的区别吗?哪个更好一些?
谢谢~

网友:
那是你看的不仔细,nc的报错提示是可以指出行号和错误信息的

网友:
NC的语法检查确实更严格,大多情况下,根据错误提示,就可以看出来代码的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