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delay值相等

楼主(2015-09-11):
两个reg后面接两个逻辑cell,如何约束让数据到达这两个逻辑cell的时间相同呢?

网友:
sta保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大什么意思,具体怎么做?clock交给工具,只要有办法让两个reg到两个逻辑的delay相等就行

楼主:
没事自娱自乐,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给予指点
我之前想到一种方法,效果还可以,但是方法有点不正规,而且会受限:因为我们的设计是要求实reg到io的pin的delay相等,所以我用magnet_placement把所有regs靠近io放置,然后把nets设置dont_touch,效果还可以,但是有一定限制,要求io附近一定要有std cell place空间,如果不是macro cells这个方法就走不通了。

希望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想法原理跟你的是相同的。就是人为干预把cell固定放在某一处,使得两条path的delay相同,也不一定非要靠近io port/pad。这个要自己写脚本。检查每个cell的transition之类的,然后把它前后的cell放在固定的位置。不过我个人觉得delay完全一样还是比较难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transition我这边没要求,因为是reg的输出,距离又比较近,所以没考虑,如果能满足就更好了

那你是每个cell都要找位置吗,如果cell很多会很麻烦
icc有个design rule:set_max_delay,set_min_delay,如果预先估算一个值,把这两个值设置相同的值,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完全相等是略难的。支持你这种做法,我之前有这么操作过,但不是max_delay 和min_delay相等,只是设了个很小的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脚本cell多少不是很麻烦,只是迭代时间久一点而已。你说的set_max_delay是可行的,不过很难做到精确,可能设完之后你还要手动优化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需要那么精确,只是希望他能做到delay差值更小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方法应该也是可行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命令是否可以对不同cell的pin做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求到不是那么高,希望工具能做的更好一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方法我有兴趣,是怎么迭代的,我这边是好多条path需要做相等,是每次要抓path的delay吗?我还不知道怎么抓delay值,一值在找方法,如果能做到就好多了,可以解决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