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神能不能将ic51的电路导入到ic615里面?怎么弄?

楼主(2015-09-11):
换了软件要是重新画电路麻烦死啊,求高手帮忙。

网友:
从ic51中导出edif格式网表,然后再导入到ic615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样是能转,只是详细操作不会

网友:
需要转格式,具体没弄过

网友:
在IC615里面可以直接转,在CIW中选择tools,然后选conversation tool box 接着选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网友:
cdb2oa -lib lib_name -cdslibpath cds.lib_filepath
不要在同一目录下操作,在目标目录下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