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解释代码含义(开辟内存空间)

楼主(2015-09-11):
如题C代码,

while ( 1 )
{
    iPageFreeIndex = 0;
    bReturn = AllocateUserPhysicalPages( GetCurrentProcess(), &NumberToBeAllocTemp, PageArrayAlloc );
    if ( !bReturn )
    {
        goto Error;
    }
    for ( i = 0; i < NumberToBeAllocTemp; i++ )
    {

        if ( PageArrayAlloc[i]*4096 > 0xffffffff && bBreak == FALSE )//2015.9.8
        {
            pXILINXPCIEDma->DataPageArray[iPageAllocIndex] = PageArrayAlloc[i];
            iPageAllocIndex++;
            if ( iPageAllocIndex == pXILINXPCIEDma->DataPagesNum )
            {
                bBreak = TRUE ;
            }
        }
        else
        {
            PageArrayFree[iPageFreeIndex] = PageArrayAlloc[i];
            iPageFreeIndex++;
        }
    }
    NumberToBeFree = iPageFreeIndex;
    FreeUserPhysicalPages( GetCurrentProcess(), &NumberToBeFree, PageArrayFree );

    if ( bBreak )
    {
        break;
    }
}

开发环境:64位win7,8G内存,VS2010
请教各位大神红色代码(第12行)的意义,开辟内存直接使用AllocateUserPhysicalPages函数不是就可以了么?如果为了分配在高地址区,那为什么乘以4096,8192或更大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