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静态时序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5-09-11):
ERROR: Can't run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quartus_sta) -- Fitter (quartus_fit) failed or was not run. Run the Fitter (quartus_fit) successfully before running the TimeQuest analyzer (create_timing_netlist). 这是什么原因?怎样run the fitter?

网友:
是不是compile没有成功

网友:
没有完成编译是无法进行TimeQuest分析的,提示很清晰啊,你工程还未完成布局布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