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试题目

楼主(2015-09-11):
今天笔试遇到一个题,想请教大家一下:
如果你的版图里面有一个macro,这个macro内部已经做完CTS,你在做CTS时会对它如何处理?
这个题要怎么分析??谢谢

网友:
设置float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f为什么要这样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它内部有clock latency,但是工具不到啊

网友:
不需要设置float pin吧,icc是可以识别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必须得有这个macro的timing model才能识别,如果macro只是做完了CTS,ICC如果去识别float pin的延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