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设计

楼主(2015-09-11):
各位师傅大家好,小弟刚学习入门做pipelineADC,这段时间准备做一个10bit@80M的ADC。
上图是采样信号clk=20M时,stage12、stage34、stage56、stage78的输出波形(out_p-out_n)
小弟想请教各位师傅一些问题:
(1)第一个时钟周期stage12的输出是正确的,满足1.5位/级算法输入输出的关系式,stage34、stage56、stage78也同样满足。问题来了,但是在第二个时钟周期时,第一级的输出就不对了,采样得到的电压大于1/4Vref,本应该是2*Vin-Vref,可是第一级的输出结果却是2*Vin。这样导致stage34、stage56、stage78的输出全部超出Vref,完全不对了。。。很奇怪的是,在到了第三个时钟周期以后这种情况再也没出现过了。。。请师傅们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小弟感激不尽!!!
(2)为什么第一、二级的输出会有过冲了,怎么消除这些过冲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在这

网友:
楼主 看不到图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图还在审核,显示不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stage12前面有没有Sample and Hold? 有的话把波形放上来, stage12 一起的comparator clock也波形也放上来; 不放上来也行, 就从这几个地方自己着手去debug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谢谢!!!由于一直没有人回复,我也没再回论坛看,今天刚看到您的回复,有点小激动。。。
我做的10bitADC没有Sample and Hold。。。请问出现这个现象是不是由于比较器失调电压引起的。。?还是由于第一级电荷残留导致这种现状。。。后面我把stage12单独拿出来仿真,很奇怪的是输出又正确了。。。真的醉了!!!请问如果我想单独仿真stage12的有效位数和DNL、INL
怎么仿真呀?

这个是仿真的输出波形

网友:
10bit 80MHz ADC 没有Sample and Hold。。。。怎么保证周期的采样?  这个问题没搞清楚也不需要再往下做了。  另外这是学校的project还是公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关注与回复!Sample and Hold必须要有吗?我在看别人的论文的为了减少功耗而将第一级的采样和保持而省去,所以我也就没有加Sample and Hold。小弟还在学校读研,这是学校的project。。。。
我把Sample and Hold加进去在仿仿看。。。请问,如果我想单独仿真第一级的采样和保持的有效位数,是不是要在后面加个理想的ADC了。。。?

网友(2017-11-10):
跟着楼主讨论学习了

网友C(2025-05-13):
穿越回十年后的我,也碰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感觉楼主已经成大佬了。不知道最后问题有没有解决,如果有的话能不能总结一下。千恩万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越回十年后的我,也碰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感觉楼主已经成大佬了。不知道最后问题有没有解决,如果有的 ...

我也在做Pipeline ADC,连最基本的SC-CMFB的OPAMP都做不好,,能教教怎么设计这种运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