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Error 有没有谁见过帮忙看看

楼主(2015-09-11):
如题, Calibre PEX时遇到如下错误,有没有谁碰到过帮忙看看什么原因,LVS已经过了。谢谢!

ERROR: SCONNECT conflicts detected. ABORT ON SOFTCHK is specified - aborting.

网友:
猜测是schematic的同名nets在layout没连到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LVS是通过的,有这种可能么?

网友(2018-07-08):
怎麼解决??

网友(2020-07-03):
您好
     请问我是在做LVS时遇到这种情况的,请问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1-17):
版图上可能有软连接情况,改改版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