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分析功耗,获得的峰值功耗好大,请各位大神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5-09-11):
功耗波形

功耗波形

看图上显示,PTPX得到的功耗报告中平均功耗0.47W,这个结果跟预期还差不太多
但是峰值功耗却高达14.15W,这个结果远远超出了预估。
对于55nm工艺的芯片 20,000,000门左右的芯片

在分析的过程中,使用的后端网表, best corner的sdf和vcd波形,founction的sdc文件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报告中平均功耗还在预估范围内,峰值报表
查看了一下功耗波形,发现每个MEMORY的功耗都报表,一个双扣32x300的存储单元峰值功耗2.5W,这个值个人感觉太高了点

请教各位大神,
1.这个峰值功耗过大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对于55nm工艺,lt corner的smic库,功耗跟门数大概什么关系。比如1000万门,平均功耗和峰值大概多少。

网友:
MEMORY的功耗,fourdry厂商一般会给出一个典型值。网表的corner是常温的吗?
功耗和你的时钟频率也有关系,时钟频率越高功耗越大。

网友:
可不可以给出资源分布情况,这里看CTS功耗占比这么大,挺不正常的

网友(2016-04-28):
没有分析过峰值功耗,一直都只看平均功耗

网友(2017-02-23):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么?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大兄弟 ptpx是怎么破解的啊

网友(2017-07-12):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想问下 我的峰值功耗是19W  也很大。我看了下我用pt生成的峰值功耗下的波形文件fsdb,并没有发现很大的功耗图,  我看您截的图也是响应的波形吧,是所有波形累加得到19W吗?  还是有一个时刻  很多模块都达到峰值功耗  有一个峰值功耗是19W?  不太确定啊  我目前就想了解我的代码中哪个模块或者进行到哪里  出现了这个峰值功耗。还望您不吝赐教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在吗